[求助]我自己做的程序,感觉有点毛病的

楼主(2008-03-08):
[upload=rar,project2.rar]viewFile.asp?ID=3397[/upload]

有哪位高手为我解读一下我的程序,语句上有什么错误给我修改一下,这里先谢谢了。

我的联系方法是:weige5925@sohu.com 或者是:qq:546675176 说明plc

网友A:
不明白你想干嘛,但对指令了解不够,在编程时可随时按F1参看帮助,先把指令参数配置正确再说。

网友B:
先把每个指令的用法弄熟了再写程序

网友C(2008-09-30):
S7-300/400PLC应用技术

网友D:
你抓图贴上来多好

网友E(2010-05-14):
是不是液位控制程序啊,加减计数器那里错了,复位端和减输入端都没有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