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西门子关于pwm方面

楼主(2008-03-11):
我现在准备做沥青洒布车,里面用到pwm脉宽调制控制变量泵的排量,从而控制定量马达的转速。

以前没用过plc关于pwm方面的,有用过的高手嘛?给指点下

网友A:
就是一个宽脉冲输出啊,不知道你道理要问什么问题。

就是一会有输出,一会没有,有时间间隔的。周期性输出。

网友B:
新手 不懂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C:
如果是200,可以使用向导来实现。

网友D:
我是用plc按照公式 f=w(1.62y+65.85),其中f--脉宽频率;y--占空比;w--常数。对电磁阀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变量泵的流量。

这样的话 gongan 能否指教下pwm具体怎么用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留个联系的方式,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D:
三菱也好,200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