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求助OMRON模拟输入输出程序实例

楼主(2008-03-12):
求助OMRON模拟输入输出程序实例

网友A(2008-07-25):
多看看其说明书也就行了,也是很简便的,嘻嘻

网友B:
建议使用STL指令很方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3 20:24:43编辑过]

网友C:
CP1H 内置的话直接指定地址D200-D203,D210,211.不要编程

网友D(2008-12-10):
CP1H 内置的话直接指定地址输入200-203,输出是210,211.

网友D:
如果是中性或者是大型PLC,要根据模块的槽位来确定输入和输出地址,以及输入和输出的设置

网友E(2009-03-20):
这个我得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