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学者求助,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2008-03-12):
我是个PLC初学者,虽然满怀热情想学习PLC但是苦于无处下手,请各位前辈们指点迷津,我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学习PLC,谢谢;啊~~

网友A:
当然先学硬件配置啦

网友B:
先选好一个品牌,比如选个容易上手的三菱PLC,学习接线,硬件,基本指令,阅读相关安例,自己动手编写程序。了解周遍产品。通讯整合。

网友C:
汗 我现在接触到的是OMRON的PLC所以我想从这个品牌出发 其次,硬件配置说的我有点晕 能给点具体的提示吗?

谢谢前辈们啦

网友D:
一般模块化机型才有硬件组态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