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iFIX工程开发流程

楼主(2008-03-14):
iFIX工程开发流程

作者:lostcity

一、预备知识。
开发一个项目,首先当然需要明确该项目的需求了。项目完成后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实现那些功能需要什么样的设备、软件支持等。大概罗列一下,我想这是必须的。
我们假设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简单系统:使用iFIX监控三菱Q系列的plc,包括数据读写,数据历史存储,数据和报警动态监控等。于是很自然在开发系统之前我们需要预备的东西就包括:Q系列plc的监控点表,iFIX软件和Q的通信驱动等。这一切准备好了,才能开始上位iFIX工程开发。

二、iFIX工程开发流程。
当准备工作完毕,开发工作也就可以开始了。

1、软件的安装,包括iFIX和驱动。
这个不说了,不会得自己想办法去吧。如果要使用OFFICE,OFFICE必须先于iFIX安装,如果先装了iFIX,请先卸载iFIX,再装OFFICE,然后装iFIX。

2、真正开始是这里:系统配置(SCU)
所谓系统配置,就是为系统配置一些参数,以后开发系统过程中可以直接使用。这些配置信息保存成一个scu文件,iFIX启动的时候可以选择装载哪个文件。
系统配置包括有:
系统路径配置:这个简单,默认就可以。意思无非就是哪部分的数据/配置数据储存在哪个位置。值得说的是如果打算开发多个项目,那么可以为每个项目设置不同的“工程项目”路径。(参考视频教程之"多工程")
报警配置:报警的配置包括报警打印、报警信息摘要、报警文件、报警历史、报警odbc、网络报警、报警队列等。每一项服务的意思都比较容易理解,根据项目需要启动相关服务就可以了。
网络配置:这个视需要设定,如果不使用网络功能就不用管他,使用的话把远程的iFIX节点添加进去也很简单。
SCADA配置:直说就是启用scada和为工程添加通信驱动。注意这里只是添加,驱动配置步骤在后头。客户端的话可以不使用scada支持。
启动任务:iFIX启动的时候需要伴随启动那些程序,统统加进去,还可以选择启动方式。
安全和SQL用户配置:设置用户权限以保证系统安全。可以不用管,需要用再看电子书。

3、驱动配置(i/0 driver configuration)
iFIX为用户提供两种类型的驱动程序,一种是6x另外一种是7x,区别在于7x可以作为opc server而6x则不可以。另外关于6x驱动的安装可以参考6x驱动安装说明。
还有就是这些驱动的配置界面虽然比较接近,但是还是有不大一样的地方,这需要看具体那一款驱动,相同的基本上都包括:设备(device,对应的就是通信设备,一般需要配置相关通信参数)、组(group,为标签点分组方便管理)、标签(item,和设备点相对应)等。
参考视频教程之"驱动配置"

4、数据库配置(process database development)
在驱动配置完毕之后,就需要进行数据库标签点的添加了。主要操作就是为每一个io点(在驱动中已经添加了相应的item)在数据库中增加一个相对应的数据库标签点(他们之间是以io地址进行对应的,跟item和标签点名字无关),然后为这些数据库标签点指定相应的属性(包括:io地址、扫描时间、报警信息、安全区等)。当然,如果标签点很多,也可以使用标签点的导入导出功能和excel辅助配置。

5、报警配置和监视(alarm configuration/monitoring)
报警配置主要是根据需要为系统划分的相应报警区域,并对这些报警区域的报警点进行监控操作。
数据点增加的同时,根据需要为每个数据点划分到相应报警区域,这样可以方便以后报警的管理和察看。

6、历史归档(configure data archiving)
不论当前节点是否支持sacda,都可以使用历史归档。历史归档主要对部分重要数据按规则进行存储,在系统正常运行之后仍能回顾较前的运行数据。历史归档的配置也相对简单,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历史参数。

7、安全配置(security configuration)
这个容易理解,就是为每一个用户相应操作的权限,使得用户在运行环境下具有相应级别的权限。
参考视频教程之"安全"

8、画面设计(graphics development)
上面提到的都是后台的操作,而真正呈现在最终使用者面前的是我们设计的监控画面。当一切后台配置都完成之后,最后就到了监控画面的设计上了。
画面的设计主要用到这些对象:数据戳(datalink),报警摘要(alarmsummury),画面专家,数据点专家等。如果需要更多功能还可以使用内嵌得vba脚本进行编写程序。总之画面设计这一块可以发挥全部才华,做出想要的效果。

三、开发完之后当然还要发布和测试,当再没有发现大问题的时候工程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受教了 最近正在用IFIX做工程 很有帮助

网友B:
很好 受益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