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想了很久,请帮帮我好吗?

楼主(2008-03-15):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大家,我是个学生.学了一段时间的PLC,

学会了控制电机的一些基本程序,还有一些稍微复杂的控制程序,

但是好象那些只是需要PLC的output去控制,

昨天一个师兄让我帮他做一个程序,控制部分我做了一些了,

但是就是有一个传感器,它能提供电压信号出来,

要跟PLC连接,要PLC通过是否能采集到电压信号来实现对其他部分的控制,

具体情况是:如果采集到电压信号的话,整个程序就继续运行,如果没有采集到电压信号,

说明有部分硬件的工作情况不正常.就把启动按钮复位,整个系统重新启动.

我想问的是:电压信号可以直接接进PLC的input吗?我用什么命令才能知道或者在程序里体现出来采集到信号没有?

我学的实在不太好,所以让大家见笑了,如果各位有时间,烦请帮我解答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
当然可以啊,input and output只要不是电流太大都可以

网友:
听你所说的,这个电压信号,不像模拟信号嘛,这样的话,就要知道你的电压信号是有多大噻,几伏?再用一个对应电压的AC/DC的继电器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转化为I/O输入信号了,如果是模拟量的话,那就要选用AD的模块了噻----大家都在互相学习中,大家一起来讨论哈!!

网友:
可以,要有模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