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直接带触摸屏的PLC吗?

楼主(2008-03-17):
我过去没有搞过PLC,现有客户要求他的系统要用PLC控制,需要有触摸屏,可以人工控制,要做这样的系统,主要由哪些主要部分组成?PLC和触摸屏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触摸屏属于人机交互的界面。通过与PLC通讯,能实现对PLC数据的监控。

网友:
触摸屏相当于电脑的显示器和键盘的集合。属于输入输出设备。

通过与PLC的通讯,可以实时监控PLC中各种元器件的状态。同时也可以改变PLC中各种元器件的状态。从而达到人工控制状态的目的。

网友:
他们说得很经典

网友:
有这样的人机界面,就是触控屏上集成PLC功能,我只是见过资料上介绍的,没有应用过.应用的大多是单独的,就是PLC通过数据线与人机界面相过.功能象楼上同志说的.不过还可以用以警报配方等方面的东东.各厂家的功能不同,我们常用西门子和PROFACE的

网友:
往后应该是这个方向。

网友:
有啊!推荐AB或西门子系列PLC

网友:
还有这样的plc啊,看来真是落伍啊

网友:
有的,不过用的不多,人机界面事实上就是一台工控机,不过CPU是精简指令的,可以用它控制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