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AB与西门子的区别~

楼主(2008-03-17):
看到个楼主不厚道,转帖子没转完,把完整的给大家发一下。

西门子与AB最主要的差别在于AB所使用的网络类型都是开放的网络,可以与其他公司的产品做到很好的兼容,AB控制层网络采用ControlNet网络,该网络是一种高性能的工业局域网,具有开放性、高效率、多功能、确定性和可重复性、灵活性等特点,扩展性极强,可共享I/O,并具有强大方便的网络组态,诊断功能及可靠性。
一、开放性
ControlNet已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标准网络。在国际现场总线协会所确定的8种国际网络标准中排名第三位,仅仅次于以太网和Devicenet。网络标准为IEC61158。这种标准化带来的好处就是使得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设备供应商来提供他们最好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可以通过标准化的网络联系在一起,协调有序地工作。随着芯片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用户对自动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的自控系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单机应用,在一个现代化的自控系统中,已经不再可能完全由某一家公司提供全部的设备,即便某家公司有这个能力,他所提供的产品也未必都是最好最合适的,这就不可避免的要使用到不同厂家的产品,用户在设计之初,必须选择一个具有广泛支持的标准化网络,只有这样,所有的设备才能很好地集成为系统,而ControlNet是用户最好的选择。
二、高效率
控制网络要实现高速确定的传输要求,网络波特率已经不再是主要因素,网络模式成为决定网络效率的关键。ControlNet采用了全新的网络模式,即生产者/消费者(PRODUCER/CONSUMER)模式,传统的网络模式采用的是源/目的模式,每发送一个信息就需要一个确定的源/目的地址数据包,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病在于不确定性,同样的信息如果要传输到网络上多个节点,必须重复传输多次,这极大地浪费了网络带宽,降低了网络效率,而采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网络不需要单独的源/目的地址,代之以数据标识,因此不同的消费者(信息接收者)可以根据数据标识同时接收来自生产者(信息产生者)的信息,如果某些信息是它所不需要的,它可以忽略,而只处理那些它所需要的信息,这种全新的网络模式是对传统的网络模式的革命,它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的效率。该模式同时也被DEVICENET和FOUNDATION FIELDBUS所采用,代表了下一代网络的趋势。
三、多功能
由于ControlNet采用了全新的生产者/消费者(PRODUCER/CONSUMER)模式,使得它具有了传统网络所无法想象的高功能,具体说来,这包括:用同一个网络实现对实时性要求不同的信息的传递。传统上,在PLC处理器之间所使用的网络不能用于扩展I/O机架或从站,反之亦然,但是ControlNet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因此在现场只需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控制层网络,该功能同时也为在ControlNet上实现I/O的共享提供了可能。
在ControlNet上,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构成主从、多主和对等通讯网络,甚至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上混合构成主从、多主和对等通讯网络,这为网络的应用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ControlNet上的节点,可以根据每个节点的特性选择采用巡检、定时和逢变则报等多种工作方式,这极大地降低了网络上无用信息的传输,有效地利用了网络带宽,提高了网络效率。
四、确定性和可重复性
ControlNet区别于传统网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确定性,由于ControlNet采用了生产者/消费者的网络模式,使得其网络速度和效率不随网络上节点数目和网络距离而变化,并且用户可以预先组态网络上节点的信息传输时间(毫秒级),使用者无需编写通讯程序便可确保全部信息在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内得到传输。ControlNet采用的时间片技术从原理上杜绝了网络发生阻塞的可能。确定性和可重复性在现代控制系统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五、灵活性
ControlNet具有灵活的拓扑结构,它可以方便地构成星型、树型、总线型和环形的拓扑结构;距离可长达成30公里。ControlNet可以采用多家厂商提供的通讯介质,包括适用于各种环境的同轴,光纤电缆。
ControlNet是一个本质安全的网络,它可以应用于各种环境场合。
六、强大方便的网络组态,诊断功能及可靠性
ControlNet具有极强的网络组态及诊断功能用户可以从网上任何一个PLC节点的网络编程口进入网络,对网络进行编程和组态。网络组态软件为图形化WINNT软件,用户界面相当友好。一旦某一节点发生故障可及时发现。大大提高网络诊断功能。ControlNet具有可选的冗余配置,采用不同路径的冗余网络配置,ControlLogix同时侦听两条网络上的信息,而选择其中信息质量更好的网络信息,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的可靠性。
七、I/O共享
传统的控制网络无法实现I/O共享,但在ControlNet上,每个PLC处理器可以拥有它自己的I/O,也可以拥有共同的I/O,这也就是说,一个I/O机架可以同时属于多个PLC处理器。
八、扩展性能
由于ControlNet是一个标准的完全开放的网络,故而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选择ControlNet为今后集中扩展系统的构成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九、基本指标
控制层系统使系统的重要部分,为了确保系统的可靠性,本方案采用ControlNet的网络结构为冗余网络,传输介质可选同轴电缆或者光纤。
  ControlLogix Siemens
产品比较 AB公司的产品系列按照系统规模大小以及产品性能高低分为以下系列:
• 高性能PLC: ControlLogix系列、PLC5系列
• 中性能PLC: SLC500系列、FlexLogix系列
• 小型PLC: MicroLogix1500系列 相对于西门子系列
• S7-400系列
• S7-300系列
• S7-200系列
I/O 通讯方式 • 网络通讯不会随着将来系统扩容时节点增加网络性能下降。
• 发送方式:状态变化;周期I/O扫描;可以满足严格时间控制要求
• 支持I/O共享方式:输入模板可同时在多个CPU中组态.无须编程发送
  • 在系统扩容时,网络效率会越来越低。西门子Profibus 100m内最大通讯速率为12M,随着距离的增加,速率迅速降低,最大通讯距离为1200m,在1200m时速率为9.6kbps.见Siemens ST70.2003 P39页
• 发送方式:主机轮询;系统响应完全取决于主机性能和从站规模
• 无法同时在两个以上CPU中映像,必须编程发送.占用CPU资源.重复传送时降低CPU处理速度
• CPU故障时将丢失相应 I/O数据
I/O 扩展 支持多种I/O网络扩展可支持高低档各种I/O,满足用户的不同要求 S7 400只可在本地扩展使用S7400 I/O,远程扩展必须使用ET200低挡I/O
系统设计及安装 • 模块框架安装,无须螺钉
• I/O端子排无须螺钉安装
• I/O模板参数设定全部通过软件,无需硬件调整
  • 须拧紧螺钉
• 须拧紧螺钉
• 模拟量模板需要量程卡
数据结构 • 独具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 提供很好的数据封装
• 提供数据类型和指令结构,自动地分配地址和数据。如定时器/计数器的状态位
• 自动适应不同数据类型转换
• 用户可定义数据结构和多维数组 • 必须为不同程序构建和协调数据块
• 无指令结构和数据类型,必须手工创建,编写更多程序
• 必须设法转换或被迫选择对应
数据类型不可定义
内存及指令 • 可扩展运行内存多达7.5M,指令数据可随着实际情况动态分布
• 指令集库大50%
• 指令集中包含了:
运动指令
文件型指令
计算指令
诊断指令
过程指令
传动指令
  • 运行内存不可扩展
• 1.6M用于程序, 1.6M用于数据
• 指令分为
标准功能块
特殊功能块
• 用户必须另外配备
特殊功能指令集
例如: PID, Motion
系统保护 定时器数目仅受内存限制
• 计时范围内可达231X0.001秒
(59小时39分钟8秒)
• 计数: 231 最大256/512
• 定时器 10ms-9990s
计数器 1-999
• 超过范围需一个一个级联
系统冗余 多达32个主任务 有限的执行任务
内存及指令 • Logix5550带有电池保护
• 能够保存处理器内存中所存储的内容.当拔出处理器时,内存中的东西仍然被保存着
• 所有系统模块可带电插拔包括: CPU, 网络通讯模块, I/O
• 系统自动恢复I/O配置数据 • CPU电池位于电源处
当移走控制器或电源时需要为控制器准备一个临时便携电池保护其内存中所存储的内容
• I/O有限的带电插拔功能
• I/O必须离线设定参数

缺点:

ControlNet是不错的
唯一的遗憾是BNC接头与电缆连接最好使用专用工具,否则容易松动,抗振动也不比用螺丝紧固的如Profibus、DeviceNet等等

西门子:
1: PROFIBUS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不依赖于设备生产商的现场总线标准,PROFIBUS的最大优点在于具有稳定的国际标准EN50170作保证,并经实际应用验证具有普遍性。PROFIBUS有国际著名自动化技术装备的生产厂商支持,它们都具有各自的技术优势并能提供广泛的优质新产品和技术服务。
2: PROFIBUS通讯包括3部分标准 DP,PA,FMS 所应用的场合,速率12M,别的就不说了,另外生产者消费者结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占用的连接数是受限的,1个主站,16个分站的双向通讯,都支持不了,不得不用MSG这种方式.
3\4\5:PROFIBUS
适用多种通信介质(电、光、红外、导轨以及混合方式)
灵活的拓扑结构,支持线型、树型、环型结构以及冗余的通信模型
强大的通信功能,支持基于总线的驱动技术和符合IEC61508 的总线安全通信技术
先进的网络规模(最多支持126 个总线站,网络规格可达90 公里)
6:这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任意接点编程,冗余.
7:DP网络完全可以实现.
8:第一条就说了,PROFIBUS是一种开放式的总线标准.

AB软件弊端:
1) 做一个标准模块和函数的时候,端口不会自动生成,你需要和子程序对照,变量类型数量出错没有任何提示,只有下载后才停机故障告诉你,而且修改变量名的时候,讨厌的?一个接一个的跳出来 .
2) 变量没有IN_OUT类型.只有单纯的IN RETURN.若对IN_OUT类型的变量怎么处理呢? 对不起,IN 定义,RETURN再定义.
3) 寻址问题,AB只有单纯的数组作为间接寻址,当时写一个程序,为了进行批处理,都得先倒进数组里,然后在进行处理.
4) 对于I/O变量,嵌别名,是其所谓的符号编程.但是结构变量却不能嵌别名,最后到输入输出,还要用传递指令来进行.

网友A:
A B好用,编程容易入门,但要深入的话却不易。

网友B:
AB的我没用过,也可能用过没注意,因为我们调试只管输入点和输出结果,对PLC型号不感冒,西门子PLC在水利水电行业用的也不多。在杭萧钢构时碰到一个西门子的系统,觉得挺方便,记忆就比较深刻。他们的PLC和MP之间使用的是工业以太网,PLC和变频器DP端子箱电动阀之间使用PROFIBUS电缆,这样调试和接线都挺方便的,而且对于我来说,西门子的中文资料和软件都很全(英文不好,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就当抛砖引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