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讨论] [分享]中达开槽机自动化方案——优势整合完美控制

楼主(2008-03-21):
中达开槽机自动化方案——优势整合完美控制

一:系统配置

  28SV11T+16SP11T+DOP10AE+3*ASD
  用SV机种是因为其支持三轴同时输出高速脉冲。

二:工艺说明

I/O分布

[upload=jpg,2.jpg]UploadFile/2008-3/20083210285095727.jpg[/upload]

本系统分为三种运行状态,手动/单动/自动。手动是调整调试试时候操作。工作的时候用单动和自动两种运行方式。单动和自动的区别是单动开一条槽,自动是多个槽(根据开槽需要),单动和自动有独立的配方各为20组,sv机种与EH机种一样有广阔的停电保持区,所以都把配方做在plc里面。调整齿轮比使得三轴正常运动速度时,让plc输出脉冲在100k以上。三轴分别负责上下z,前后x,左右y,各轴回归要求快速,到开槽起始位置要求快速同时运动。

工作流程(自动):加工零件:钢板

  设好配方----三轴回归原点----点自动----三轴到起始开槽位置-----开第一道槽,根据设定第一道槽需要刨的次数刨结束----开第二道槽-----到设定的槽数开完----x轴回原点位置,其他两轴回到起始开槽位置----第二块钢板放上去。

  开槽过程中有气阀和液压阀的频繁动作,用来吹铁屑和拉动加紧钢板。开槽过程的各个状态都在触摸屏上显示。

三轴运动有严格的次序,长度、宽度和深度都有保护,否则可能使刀头损坏,钢板损坏,伺服报警。

[upload=jpg,12.jpg]UploadFile/2008-3/20083210292798368.jpg[/upload]

三:结束语

  这是台达SV系列PLC在开槽机中三轴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相信以SV系列的出色性价比、优秀的控制能力,一定能在三轴伺服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网友:
中达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