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用FXGPWIN3.30怎么输步进梯形图? ...
我是新手用FXGPWIN3.30怎么输步进梯形图?

楼主(2008-03-23):
用FXGPWIN3.30怎么输步进梯形图?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A:
怎么没有人知道?

网友A(2009-10-05):
太冷!!!!!!!!!!!!!!!!一年没人回

网友B(2009-11-16):
STL的符号都找不着,也想学。

网友C(2010-04-06):
stl ret 冷哦 一年多没人睬 我刚学plc 接触的三菱的 用GX软件写步进程序 stl是在最尾的 这问题搞了我几天,没人指导很麻烦。

网友D:
各位高手别潜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