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有个梯形图需要各位老师帮忙画出

楼主(2008-03-25):
洗手间小便池有人使用时,光点开关使x0冲水控制系统,在使用者使用3秒后令y0为on,冲水2s。使用者离开后冲水3秒。请各位老师帮忙设计一下梯形图。新手初来乍到,出不起金币.希望各位老师多多原谅.在此一并感谢!

网友A:
同时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如何进行金币交易?先本人有100金币,像一次出掉.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B:
我看了,比较简单的电路,我会

网友C:
说来听听

网友:
你得看看你选用的是什么样的光电开关,至于梯形图,先是一个常开连上一个(1 N 1),就是从上升沿变到下降沿时使能加上一个输出,再联一个定时器两秒钟后断开输出就行了,我说的是西门子的PLC

1 N 1这个就是常开触点指令中间有N的那个,你去找下,问题的主要是 从上升沿变到下降沿时使能,只要找到和它一样功能的就行了

网友D:
   大炮打蚊子?

网友E:
简单电路就行

网友F:
这个也用PLC那不是要亏损

网友A:
呵呵。这是到公司面试的一道题。还好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在此一并感谢!

尤其谢谢9809121老师。

网友G(2009-11-29):
用PLC 太浪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