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LED显示问题!!

楼主(2008-03-26):
请问有人知道,两位LED显示怎么做啊????,用片选,带译码LED

另外,用'+''-'和'确定'三个按键怎么实现设置定时器的时间???

用的是欧姆龙的PLC!

本人不才,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希望高手来指点一下,我也是刚学的,谢谢!问题虽然简单,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有意义了

网友B(2008-12-10):
可以使用OMRON的7SEG指令,详细的查阅手册!

网友C(2009-03-20):
不懂!真得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