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PLC 高手请进

楼主(2008-03-27):
关于三菱PLC FX2N 的时间继电器“T”,怎样用触摸屏显示出已经用掉的时间呢?

比如--(T10 D200)用D可以写入数值,但是我怎样才能把T10的用时显示在触摸屏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重要!

网友B:
也是我的问题

网友C:
初学者只有顶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好办。只用再加个减法。sub d200 t10 d300 然后直接监控d300数据就行。不知道你的监控时间是秒还是毫秒。毫秒就没有意义看了。

网友E:
5楼说得对,但是触发减法运算的需要是M8013也就是秒时间脉冲,否则更新太快没有办法显示。

有其他需要联系:liujianguang7777@163.com

网友F:
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因为牌子不同做法不同.

网友G:
刚用三菱 D下

网友H(2009-03-04):
也是我的问题,学学

网友I(2009-06-03):
主要是看你的是什么屏

网友J:
要看你是用什么触摸屏,一般的用数字数据显示放置在屏上,然后在数字数据显示器的功能里写上你要显示的地址码,就好了,这只是显示功能的的做法,如果是带数据输入功能,就选键盘显显器,然后选上显视功能,写上要显示的地址码,就好了

网友K(2009-09-15):
支持5楼说法

网友L:
用个减法。sub d200 t10 d100然后直接监控d100数据就行。

网友M(2009-10-27):
dmov t\"n\" d\"m\"

触摸屏显示d“m”

网友N(2009-12-05):
用M8000 加上减法指令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