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讨论]定时器的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08-03-27):
请问,用三个按键“+”“-”和“确定”,怎么样来改变定时器里的时间,,从而使一道工序的时间能够可调?????

网友(2008-12-1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有点想法是:你可以使用“+”、“-”和确定键来设置计数器,然后把计数器的数值赋给定时器,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简单呀,把定时器的设定值用DM字来代替,可以改变DM字的定值来改变定时器的值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