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5.4授权文件

楼主(2008-03-27):
step7 5,4一定要有授权文件才能运行吗?请指教,谢谢!!谁有授权文件,万分感谢!

网友A:
是的,这跟原来V5.0或者V5.1的时候有所不同。

网友B:
我在win2000操作系统下安装 step7 5.4时候没有问题 直接可以安装自动授权,可以运行。但是 在xp操作系统下安装不了自动授权,运行时必须要授权,问什么啊?和操作系统有关系吗?能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C:
在论坛找找,能招到解密软件的

网友D:
需要有授权才能正常运行,没有也可以运行,但是总是隔一段时间提示你要求授权。

你邮箱呢?送你一个。

网友E(2009-07-03):
对不起,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