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8-03-28):
现在作一个项目,使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编程仿照编程手册上的。 有时PLC断电后开启, 电机会自动运行。请问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因为S0有断电保持的功能?该如何消除这个现象。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fx0n 1n 1s。他们内部有的带掉电保持有的不带,你可以通过修改程序达到满意的。

网友B:
你把程序和触点分布发出来,我帮你看看?当你需要告诉我你自己是用1PG控制还是直接用y0点控制,步进马达是什么牌的。

liujianguang7777@163.com

网友C:
应该是程序上编得有问题.

网友D(2008-05-19):
有谁能提供一个带注释及控制条件的PLC资料来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E(2013-05-26):
這是正常情形可先push  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