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26安装问题

楼主(2008-03-28):
我的电脑在安装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26中文版时,在双击setup.exe执行安装后无任何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系统是XP的,安装FXGP WIN-C又可以执行,关闭瑞星防火墙也不行,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GX Developer8.26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别人装过)

网友A:
你看你是不是正板的,网上有些网站可以找到,但那可能都是完整的,最好找一些正确的渠道下载啊?

\"\"

网友B:
你首先要安装好像是EMVL文件里的安装程序,然后在安装外面的安装程序.

网友C(2008-05-04):
应该就是三楼说的,一般正版的操作系统都有提示的,那些优化过的操作系统就看不到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