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西门子STEP_7-MicroWIN_V4_SP3出现问题?高手指点,急!

楼主(2008-03-29):
为什么我的电脑自从上次恢复系统后,就不能安装西门子STEP_7-MicroWIN_V4_SP3软件了?
当安装到如下画面时就出现问题了:

[upload=bmp,未命名3.bmp]UploadFile/2008-3/2008329949265619.bmp[/upload]
请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A:
上次的安装文件没有删除干净

网友B:
xue xi yi xia

网友C:
以前的安装的STEP7-MicroWIN没有卸载完全,你找到注册表,删除相关的部分就可以了。我们这有过一台笔记本这样子,后来用以上方法重新安装好了。

网友D(2010-01-22):
没有清楚干净 你可以用优化大师清除你的注册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