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做下以下几题电工题目啊写提号加答案给我就好 了

楼主(2008-04-01):
1. 直流他励电动机拖动系统需要迅速而准确停车应采用:(

A 反馈制动 B 电源反接制动 C倒拉反接制动 D 能耗制动

2.测速电机是一种微型发电机,它的作用是将转速变为:(
)信号

A 电压 B 电流 C功率 D数字常数

3.采用电动机拖动生产机械,对电动机启动的要求错误的是;(

A 足够大的启动转矩 B 启动电流越大越好 C 启动平滑 D启动功耗越小越好

4.在PLC运行期间,I/O映像数据存储在:(

A RAM B ROM C EPROM D EEPROM

5.下列位指令可对逻辑信号取反的是:(

A —(N)— B —(R)— C —(NOT)— D |/|

6. S7-200编程用来初始化子程序的特殊存储器位是(

A SM0.0 B SM0.1 C SM1.0 D SM1.1

7. 在进行中央机架配置时,电源模块对应插槽号为:(

A 1 B 2 C 3 D 4

8.功能(FC)与功能块(FB)相比,局域变量类型没有:(

A IN B OUT C TEMP D STAT

9.下载程序到S7-300系列PLC时,要求下载程序块立即执行需要把操作模式开关转到(

A RUM B OUT C STOP D MRES

10.在S7程序中用来查看某地址使用情况的是(

A 符号表 B 交叉引用表 C存储器分配表 D程序结构表

多项选择题

1.继电器-接触器自动控制线路中用于完成短路保护作用的元件有(

A 过电流继电器 B 热继电器 C 熔断器 D自动空气断路器 E过电压继电器

2.应用西门子S5编程,可用来启动定时器的方式有(

A 倾动脉冲定时器 B 启动接通延时定时器 C启动带保持的接通延时定时器 D启动断电延时定时器 E 启动扩展脉冲定时器

3CPU在一个扫描周期中要完成的任务有(

A 执行程序 B处理通讯请求 C 输入处理 D 输出处理 E CPU自诊断测试

4.数据VW100内含有效字节(

A VB98 B VB99 C VB100 D VB101 E VB102

5.应用S7编程,用户可创建的程序块有(

A OB B FB C SFB D FC E DB

填空

1.在继电器-接触器自动控制基本线路中,多点控制线路的接线组成原则是各启动按钮的常开触点______________而各停止按钮的常闭触点____________

2.生产机械的运动部件的正反两方向运动,采用电力拖动借助电动机的正反转来实现时,其自动控制线路为避免危险事故发生,必须要加____________________

3.一步进电机转子齿数为40,若按三相六拍方式运行,其步距角为____________

4S7-200PLC运行时在循环扫描的过程中,为处理紧急的事故,采用__________的工作方式。

5EN(允许输入)和ENO(允许输出)是LAD梯形图中_________的布尔型输入/输出。

6.为提高抗干扰能力,PLC的输入/输出接口均有____________

7.编辑S7程序,功能(FC)和功能块(FB)必须有____________中被调用才有效。

8.对S7-300定时器进行编程,装入时间常数2小时301850浩淼输入格式为_________

9.为了提高创建的S7程序时CPU进入了STOP状态,或者下载程序后无法将CPU切换为RUN状态,可以从________________的时间列表中判断出现故障的原因。

问答题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有那些,分别为何种调速(有级或无级)

有改变磁级对数、改变转差率和改变电源频率

2STEP5编程语言中,用户程序由那些程序段(块)组成,各自作用是什么?

3S7-300系列PLC重启动方法有哪几种?如何复位存储器?

网友:
这位楼主的理论学得不错。

网友:
今天愚人节,你是不是来愚弄我们的哟。

网友:
一。D、A、B、B、C、A、A、D、A、C、

二。ACD、BCDE、ACD、CD、ABDE、

三。并联、串联;互锁环节;15度;

待续,不知正确否

楼主:
楼上好多错的啊

我翻书差了些你填错好多

网友:
真有人回答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