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控制电机启动

楼主(2008-04-03):
我想做一个用计数器来控制两个电机的启动; 只有一个输入信号,利用输入的次数来控制两台电机的启动,也几是说,当第一次输入的时候,第一台电机启动,第二次输入的时候,第二台电机启动,如此循环. 请问各位前辈怎么做,希望大家与我交流一下.

网友A(2008-09-27):
很容易的

网友B(2008-11-15):
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懂

网友C(2009-01-15):
没人解答呀

网友D(2009-03-29):
用求余数的方式来控制是否可以,再加个判断.

网友E:
手头没有PLC软件发不图,但大概可以说下,母线连按钮,然后接计数器,下面是两个比较指令后跟QX.X,QX.Y(电机输出),分别等于1和2的时候为启动第一,二台电机,下面是第3个比较指令,等于2的时候接通MX.X。同时在计数起器复位端接MX.X。这样点一下,第一台电机启动,点2下,启动第2台,同时清计数器。交流下,高手勿笑:)

网友F(2010-07-04):
好像可以用那个交替指令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