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怎么用计数器来选择控制电机

楼主(2008-04-03):
我想做一个用计数器来控制两个电机的启动; 只有一个输入信号,利用输入的次数来控制两台电机的启动,也几是说,当第一次输入的时候,第一台电机启动,第二次输入的时候,第二台电机启动,如此循环. 请问各位前辈怎么做,希望大家与我交流一下.

网友A:
第一次输入的时候,第一台电机启动,第二次输入的时候,第二台电机启动,第一台电机停吗?

网友B:
题目表达不清楚啊

网友C(2008-05-20):
 计数器工作原理呢,如何计数

网友D:
谢谢我也需要啊,

网友E(2009-08-10):
用计数器是可以的实现的,按一下按钮,计一次数,然后用触点比较指令,就可以编程。但不明白第三次是不是两个电机同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