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使西门子PLC如何能在XP下传输数据,用什么软件来设置呢?

楼主(2008-04-08):
我刚接触PLC不久,我们单位上的PLC在98下能传输数据,在XP下却不能,我想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能让PLC在XP下使用呢?

我是菜鸟,请问用什么软件来改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9 10:53:31编辑过]

网友:
检查串口设置是否正确, 在PLC软件中的串口选择设置是否正确. XP下,串口别的用法可否使用.

楼主: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

楼主:
麻烦哪位大哥告知啊,急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