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工程显示初始化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09):
我在下载中心下载的GX Developer8.26中文PLC软件安装后新建工程显示初始化失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是完整的下载,那应该是你安装得不对。这个软件我有下载安装过,是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B:
安装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安装路径中没有中文呀!

网友C:
我以前是不能新建工程~~重装下~~现在是PLC不能通信~~ 7.0的也是这样~救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