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如何PC和PLC通信

楼主(2008-04-09):
本人是个小菜鸟 刚刚接触PLC 有很多问题搞不懂 请大狭们指点下 谢了

本人用的是笔记本电脑 安装的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4软件 PLC是西门子 S7-200CN的

因为笔记本上没有232和485接口 故就买了个USB转换232接口 再用JARA2102D把232接口转换成485接口

这样485接口才能连接上有485接口的PLC 我看了些资料 但是总连接不上 不能通信

这个JARA2102D转换器怎么用我也不大清楚

麻烦指点下 谢了

网友A:
可能是通信设置不对。选择COM口

网友B:
哦 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了

网友C:
你还可以用ControlNet模块,在用交换机试一 下

网友D:
USB转换232接口并不一定能在PLC上使用,和转换器有很大关系,

网友E:
可能性多了,通讯设置,设备管理器里的设备设置,计算机里的USB口是不是真2.0的,转换器是不是真2.0的,也有可能把USB口拔下再插就好了。

网友B:
首先谢谢楼上的大哥门

好象PLC和PC连接编程的哈要用专门的编程电缆吧

用串口的什么232和485不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