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三菱GX-Develper编程软件最近发现无法写入程序

楼主(2008-04-09):
我的三菱GX-Develper编程软件最近发现无法写入程序,还有无法打开新工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是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软件不会有问题,朋友送的。以前可以上传到PLC上的,现在发现不行了。

网友A:
1.重新装PLC软件;

2.试一下其它版本的GX-Develper编程软件(注意最好你的软件与电脑都是简体或繁体中文或英语系统);

3.如果还不行,只有重新装WINDOWS操作系统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把监控模式挑上钩了?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重装了后~~可以写入~可以新建~~但是逻辑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