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系统的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08-04-10):
请问:PLC控制系统的电源有什么要求?电源设计时应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谢谢!

网友A:
PLC运行时,不能断电,为此你的用双电源供应或用UPS

网友B:
看你的CPU采用的是那个。如果是DC/DC/DC的话,使用的电源要求稳定性高一些。PLC控制的一些电机之类的东西,在启动的时候有可能对CPU的电源有影响。

网友C:
工厂电源就可以,只是注意加保护。干扰大的话,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D:
最好经过一个稳压电源,还有要配UPS电源

网友E:
有哪些抗干扰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