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原创]求助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8-04-13):
有谁用过KEYENCE的PLC,里面的程序读不出来了,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办法把程序读出来,谢了!

网友A:
用的哪个型号的PLC ?用的软件对不对。下载线有没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有密码。

网友C:
用的是KV-40DR,下载线、软件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D(2009-08-25):
加没加密啊~~

网友D:
加密了去下个破解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