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的案例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

楼主(2008-04-14):
西门子S7——200的案例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那个案例?如果是本网站,建议你提高链接地址!如果不是,建议作为附件上传。

一般样例通常有2种,1是老版本的扩展名为prj,这样的需要通过转换才行,先通过V2.1版本的Micro/WIN软件打开*.prj的文件,然后转换成STL(语句表)形式,并另存为一个新文件,最后就可以使用最新版本的软件打开;2是新版本的扩展名为mwp,那就用最新版本的软件打开即可。目前最新版本的是V4.0 SP6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大大,是本网站上的。地址是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47_4577_1.html

网友C:
同问。。我的s7-5.4不能打开200的程序?

网友D:
s7-5.4 是300\\400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