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西门子PLCS7-300能同时和温控仪表、人机界面 ...
[求助]请问西门子PLCS7-300能同时和温控仪表、人机界面通讯吗?

楼主(2008-04-14):
请问西门子PLCS7-300能同时和温控仪表、人机界面通讯吗?也就是在人机界面上面设置和显示温控仪表的参数。

网友A:
和WINCC是肯定没问题,你的温控表支持S7300的通讯吗?如果可以就没问题啦

网友B:
以下是引用
zys3349
在2008-4-16 10:31:00的发言:
和WINCC是肯定没问题,你的温控表支持S7300的通讯吗?如果可以就没问题啦
用自由通讯口和温控仪通讯行吗?

网友C:
没用过,同时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