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使用GX-DEVELOPER-8.34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小弟请教个问题:我在使用GX-DEVELOPER-8.34时,遇到“打开工程”和“创建新工程”时都遇到

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不知是何原因,请知道的指点、指点!小弟先谢了!

[

网友A:
卸载了重新安装。

网友B:
卸载试过很多次,无济于事!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常见,是安装目录中有空格和中文,或者安装文件放在中文目录中,导致注册表中出现了中文等,如果卸载不干净,请用优化大师优化注册表,如果没有效果,只有重新装系统了
有时老版本的三菱软件也会影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