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这种信号源?

楼主(2008-04-15):
平时我们用S7-300PLC的定时器指令来设计脉冲发生器,但如果要设计一个周期为100mS,占空比为1/3的脉冲信号发生器,应该如何实现呢?谢谢!

楼主:
高手们为何都保持沉默?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精度要求?

网友:
通常可以使用脉冲调制功能,比如300C系列就自带高速输出。

[upload=jpg,2008-04-24_152240.jpg]UploadFile/2008-4/200842415243635343.jpg[/upload]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网友:
编程手册上专门有介绍.

楼主: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怎么我发不出图片哦,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