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程序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4-16):
控制电机的间隔启动,启动运行T1时间,然后停止;停止T2时间,再启动运行T1时间,再停止T2时间````。循环启停,T1、T2可设定

网友A:
T1,T2互锁运行

网友B:
不是吧,很简单的

网友C:
你想用什么控制。继电气还是PLC呀。

网友D:
你用什么控制

网友E:
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