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楼主(2008-04-16):
标题:应用PLC控制五台电机的启、停。
设备:一个启动按钮SB2,一个停止按钮SB3,一个紧急停止按钮 SB1
一面七段码显示屏和五台电机M1M2M3M4M5及其相应的电器元件等
要求:
1.
当急停按钮SB1OFF时,正常启动电机。第一次按启动按钮SB2ON(一次),第一台电机M1启动正常运行;第二次按启动按钮SB2ON(一次),第二台电机M2启动正常运行;第三次按启动按钮SB2ON(一次),第三台电机M3启动正常运行;...;第五次按启动按钮SB2ON(一次),第五台电机M5启动正常运行。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启动正常运转。
2.
这时第一次按动停止按钮SB3ON(一次),先停止第五台电机M5,其它电机照常运行;第二次按动停止按钮SB3ON(一次),再停止第四台电机M4;第三次按动停止按钮SB3ON(一次),是停止第三台电机M3;第五次按动停止按钮SB3ON(一次),停止第一台电机M1。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停止运行。
3.
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若按动停止按钮SB3一次都是对所有正在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大的先停止运行,其它状态不变;若按启动按钮SB2一次都是对所有没有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小的先启动。
4.
当急停按钮SB1ON时,所有电机都停止运行,启动无效。
5.
用七段码随时显示正在运行的电机个数。

网友A:
看看这个程序能实现你的要求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

有问题联系我

QQ358388857

[upload=rar,一个开关控制.rar]viewFile.asp?ID=3799[/upload]

网友A:
欧姆龙的也有同样的指令也可以实现

你的要求

如有不足之处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B:
我已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