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请大家帮忙解释个最基本梯形图。

楼主(2008-04-22):
[upload=jpg,梯形图.jpg]UploadFile/2008-4/2008422431638282.jpg[/upload]

为什么继电器1的常开触点不是和按钮1的常开触点并联,而是继电器线圈1的输出呢?

不好意思,俺水平太低。

网友:
这个是个自锁型电路,当按钮1按下时,继电器1的线圈得电,继电器1的常开触点闭合,然后按钮1失去作用,这个电路一直处于通电状态,只有按钮2断开时,电路断电。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是自锁回路,理解是对的

楼主:
那里面的“继电器1的常开触点”起什么作用?

网友:
让电路保持得电,也就是自锁。

网友:
OK楼上说的对

网友:
自锁电路

网友:
以下是引用fickle在2008-4-22 16:43:00的发言:
那里面的“继电器1的常开触点”起什么作用?

就是起 start button 的作用

网友:
按钮1启动,按钮2停止按钮,自锁电路

网友:
楼主刚接触PLC吧~~

这问题问得有点菜~~

网友:
我也是新人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自锁电路啊,楼主应该多看一下资料,很容易理解的.

楼主:
多谢大家,新手;PLC一定要会,有压力啊

网友:
自锁电路,多动脑筋

网友:
多看点资料 慢慢就会了

网友:
现在不要问为什么!死记住!以后慢慢就懂了~!

网友:
建议把程序下载到PLC,用电脑运行监控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慢慢学吧,课本上应该一开始就说有这种电路的

网友:
我也是初学,大家一起学习哈

网友:
也太菜了吧 初级工都知道的事

网友:
我也不明天楼主问的问题。

网友:
楼主刚开始学电吧,这是基本电路,你没搞过继电器控制吗?

网友(2008-05-22):
我是最菜的鸟,第一次听说梯形图,今天第一次学习PLC,我支持楼主,我也一定会学会的.

我本机械工程师,现在对控制有了要求,所以开始重投控制门下

多多支持!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这就是 plc梯形图和物理继电的区别。梯形图要从逻辑上去理解分析,和物理硬件有区别。

网友:
得电自锁

网友:
这是一个自锁电路^^^^^^^^^^^^^^^^

网友:
从PLC编程角度看,可看成RS触发器,按钮1常开点为“置位”端,按钮2常闭点为“复位”端。

网友:
谢谢我也需要啊,

网友:
人吗,都有从0开始的时候,应该鼓励而不是打击啊!

网友:
最简单的自锁电路

网友:
自锁电路.启停控制

网友:
按钮1按下,继电器1输出为1,但是如果没有继电器1的触点并联在按钮1下面的话,按钮1一放开,继电器1输出就变为0了。按你的图,当按钮1按下,继电器1线圈通电,继电器触点就闭合了,这样就让继电器线圈保持通电状态。只有当按钮2动作,才能让线圈断电。

网友:
自锁电路,当按钮1按下时,继电器1的线圈得电,继电器1的常开触点闭合,这个电路一直处于通电状态,只有按钮2断开时,电路断电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工厂电气技术那本书,了解一些实际继电器电路后再看plc

网友(2008-06-28):
只是一个自锁电路呀.

网友:
就是一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