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作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3):
1. M0 ON Y0 一直输出

M1 ON Y0 输出

2. M2 ON Y1 一直输出

M3 ON Y1 输出

3.D0 设一个值 1-10

3要能套到12…能请高手帮忙想一下吗?

可能大家看不懂我上面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要两个输入都控制同一个输出.但是一个要能自保一个不用..

3个的意思是假设我D01-10 Y0要能依照这个输出或不输出

又有问题了请各位高手们帮忙想一下

现在变成d0我设10..我压下x0后会自动跑10.而后m0m1要自动off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28 8:48:48编辑过]

网友:
两个输入一个输出,一个自锁,一个不自锁

ld x0

or mo

out mo

ld mo

or m1

our yo

网友:
1用置位指令,保持输出.2普通的输入控制输出.3用D0的值,比较指令控制输出.

网友:
LD X1 OUT M0

LD X2 OUT M1

LD X3 OUT M2

LD X4 OUT M3

LD M0 ANB D0 OUT M10

LD M1 OR M10 ANB D0 OUT M11

LD M10 OR M11 OUT Y0

LD M2 OUT M12

LD M3 OR M13 OUT M13

LD M12 AND M13 OUT Y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28 16:08:3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