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轮转机伺服调试记录

楼主(2008-04-28):
轮转机伺服调试记录
机器概述:
印六种颜色和上光油(6+1)。有七个UV 灯。
大轮:由电机通过减速机(7:1)齿数是68,驱动大轮(ф1M 990 齿)。
小轮:电机减速机(7:1)。通过同步皮带拖动各个小辊轴。
编码器安装在辊轴ф200mm。
系统设计概述:
在小轮轴驱动器上,通过建立虚轴把它的结果放到SIMOLINK 上,前后两台伺服驱动
器共同读取位置和速度数据达到同步功能!
系统配置:
控制线是接在小驱动器侧:使用3、4、8、9、10。
3、4 ON是手动频率。3 ON是自动频率。8 ON是小伺服单独使用
小驱动:6SE7021-OEP50。 马达:1FK6083-6AF71-1EAO
大轮驱动:6ES7021-4EP50。马达:1KF7103-5AF71-1AHO
两台伺服都需要带F01!
程序实施步骤:

[replyview]
[upload=rar,调试记录.rar]viewFile.asp?ID=3836[/upload][/replyview]

网友A(2014-11-04):
顶你一下,好贴要顶!

兄弟虽然我们是在网络中相遇,但是我把网络看的比现实还真

川岛除湿机  http://www.kawasima.cn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