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关于高速计数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8):
FX2N,请教各位个问题。我用高速计数器,给C251 D200信号,控制两个动作。当D200到达设定值时,M1动作。然后在中间有个DHSCS 用D201设定。我要的效果是,D201总是比D200的数值少50个数,不管D200增加还是减少。因为D的数值是随时可以修改的,要求D201的数值不能等于D200。如果是与D200正负相差20个数之内,D201不可以有动作。请各位帮忙一下。请联系:caiyunchuanxia@126.com.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明确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这样。首先有个计数器,假如是C10吧,设定用D10吧。假如D10设定的数是50,那么在50-X的时候就是30,在30的时候我要再分出一个动作来。D10的数值是可以变化的。假如D10是60,就是60-X还是在30的时候我要那个动作。意思就是D10的数字是可以变化的,我所要的那个数字总是在倒数30的时候动作,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来设定这个X ,这样这个X就不用因为D10的变化而有影响了。有会用这个指令的请告诉我一下。如果我说的还不够详细,可以QQ联系。我的QQ:178547926

网友C:
SUB D10 K30 D11
CMP C10 D11 M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2 0:59:3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