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三菱的FX的PLC传输问题

楼主(2008-04-28):
三菱的PLC,是FX的,请问如何与笔记本相联系,谢谢

网友A:
大家多支持啊

网友B:
用RS232即可

网友A:
那么数据线如何制做

网友C:
[upload=jpg,三菱plc电缆(1).jpg]UploadFile/2008-5/2008511051254641.jpg[/upload]
[upload=jpg,三菱plc电缆(2).jpg]UploadFile/2008-5/20085110512651762.jpg[/upload]
[upload=jpg,三菱plc电缆(3).jpg]UploadFile/2008-5/20085110514942616.jpg[/upload]
[upload=bmp,三菱rs422接口图.bmp]UploadFile/2008-5/20085110521463227.bmp[/upload]

网友D:
有专门的数据线卖啊!

网友E:
自己做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