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243-1的驱动

楼主(2008-05-02):
请问:以太网模块CP243-1与计算机连接需要驱动程序吗?

插上之后,在电脑设备管理里面看到的是?未识别的设备。

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驱动?

网友A:
不需要驱动,但是要在243里面先写一个启动小程序,设置好IP地址就可以了。

qq:38143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