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为什么PLC书中的例子都那么少呢?

楼主(2008-05-04):
买了几本关于s7-200的教材、也下了不少,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例子太少了,简直到了几乎没有的地步,和我看的关于编程方面的书籍截然不同。真是郁闷啊!看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没入门。

网友:
可能为了让学习者有个思考空间.让学习萧何更深入理解.以达到实际中应用的感悟

网友:
那你可以在工作中去学习 ,在工作中去请教.边实践边学习 .S7-200也不怎么难,基本编程思路多一样.建议你看一下西门子LOGO编程软件

此编程软件比较简单.很多地方和S7-200应用相同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都是上升沿.只起ON-OFF时一个脉冲

网友:
书上就是写了,也和工作当中不一样的,关键还是要动手.特别是搞电气的,不动手亲自实践,有很多东西是把不住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编程思路可依照普通电路思考。当然由于plc是采用扫描的方式工作的,在某些情况下会和普通电路控制结果不同。但我很少遇到那种情况。

网友:
可以直接找EVIEW深圳咨询

网友:
相当有同感

网友:
tong gan tong gan

网友:
有人?菜鸟来也

网友:
都在潜水吗?

网友(2009-03-28):
现在写书的人水平参差不齐,多在骗钱,买书的时候得好好挑,

把书上的语法看懂,然后自己想出几个小项目试着做做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