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触摸屏使用遇到问题!

楼主(2008-05-04):
各位好,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H1H系列的PLC,触摸屏用的是深圳人机的EVIEW MT506L。自己做了一根线用于PLC与触摸屏通信,不行,后来用这根线与我的计算机连接用来在线仿真,还是不行,PLC和触摸屏通信与和计算机在线仿真通信能通用吗?没有结论,我线的连接方式是

触摸屏 PLC

2 (TX)-------------------3(RD)

3(RD)-------------------2(TX)

5(GND)----------------9(GND)

|----4(RTS)

|----5(CTS)

这个是用户说明书推荐的,我就用上了,

如果我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希望各位师兄师姐还有师傅多多指教,指教!

给我一些实现PLC与触摸屏通信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是个不错的收获。

网友A:
可以直接找EVIEW深圳咨询

网友B:
我想是我的那个通信小模块CP1W-CIF01 坏了吧,想去换一下看看,谢谢楼上的建议我用了,结论是我PLC的问题,不是触摸屏的问题,也不是线的问题,呵呵,这下麻烦了,够我好好折腾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