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用欧姆龙旋转编码器配合高速计数器指令为 ...
三菱FX2N PLC 用欧姆龙旋转编码器配合高速计数器指令为何转速高时PLC报警?

楼主(2008-05-06):
三菱FX2N PLC 用欧姆龙旋转编码器配合高速计数器指令为何转速高时PLC报警?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学习,提高。谢谢各位

网友B:
是不是其数值溢出了,才会产生报警呀?

网友C:
不是,在低速时是正常的,高速时PLC报警,不知道是不是超出了PLC的计数频率?

网友C:
三菱仿真软件为何不能编步进顺控?

网友D:
有可能是超过了PLC高速计数器的应答频率,不过也有可能是使用了FNC55、53、54指令导致高速计数器的应答频率下降

网友:
有可能是超过了PLC高速计数器的应答频率

网友E(2010-03-30):
高到什么程度,多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