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SET和RSET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楼主,你这是那个plc应用指令。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含义。请告知品牌,以及你的程序(可通过附件或者截屏图上传)。

网友C:
这里高手好多,管理也很严谨,不错

网友C:
有谁知道,那类PLC好点?

网友C:
我发先一个奇怪想象,很多以前用三菱,现在都要用欧姆龙了?

网友C:
套用一句:为什么呢?哈哈

网友C:
MY GOD。我现在是学长了

网友C:
真实太神奇了

网友C:
打字就可以升级。太简单了

网友C:
怪,还是不能下载。

网友C:
打击我的积极性和热情

网友D:
是三菱的吗 在一般程序里是没有关系的,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E:
详细信息?

sunwen993@sohu.com

网友F:
不太清楚

网友:
你这是哪个plc应用指令。

网友G:
看不懂,什么PLC

网友(2008-07-31):
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 OMRON PLC 是这样的 效果达到就可以了 单独的位最好不要这样 如果要加上功能指令的话可以这样的 别被弄晕了就行

网友H:
不是很清楚,高手出面指点一下

网友I:
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控制器:

像西门子置位是(S) ,复位是(R)

三菱的是置位[Set] ,复位是[RST],

我相信其他的控制器应该没有像你的哪种指令吧,应该是搞错了,再查查看

网友J:
你告诉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