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有关适配器与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Setp 7 V5.3+sp2中文版,安装USB接口的适配器也无报错故障,但让我郁闷的是在设置PC/PG接口是怎么也没有USB接口的选项,只有COM1接口,从新安装Step7和适配器也是一样,不知各位朋友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该杂个处理呢?现在编程也不能进行,急啊......!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给用得到的朋友看一下

需要安装PC Adapter USB的驱动才能在接口中选择USB,V2.0可以从以下链接下载: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7062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