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能破坏plc程序吗?

楼主(2008-05-08):
请问,如果plc写了带毒的程序后,plc能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网友A:
PLC病毒,我想就是加密程序吧!或者是个定时程序,最多也就是使PLC动作不正常。

网友B:
现在应该还没有研究plc病毒的吧,

网友C:
也许会有吧,它也有系统程序

网友D:
以后应该会有

网友D:
如果PLC连网,病毒很容易侵入,那是很可怕的

网友D:
不过黑客对此兴趣不大

网友E:
PLC动作可能不正常

网友F:
这东西不清楚,没遇到过。

网友G:
偶还真没遇到过唉

网友H:
有谁能研究出来!就牛了!

网友I:
安装有SETP7软件的电脑上网中毒后会破坏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I:
我的电脑重装系统后,安装SETP7 V5.3中文版没有中文全是英文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J:
呵呵 你这一说 可能提醒了某些强人啊 不过这个可能没挑战性 所以没人做

网友K:
希望没有

网友L:
没听说过,应该不会有吧

网友M:
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N:
我觉得不可能的:

1、plc需专门的编程软件才能写入,并非操作系统和普通应用软件;

2、你的plc不会联入外网,即便是远程诊断也是在商定好的时间内;

网友O:
系统有病毒的话会感染程序吗?

网友P:
还没有听说过,估计后果会很严重。

网友Q:
感觉不会有吧,研究这个好象没什么用

网友R: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S:
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病毒,一般问题不大,不过有些会使plc的系统数据块的数据出错,造成plc的某些输入或输出停不了。

网友T:
这东西不清楚,没遇到过

网友U:
目前还没有plc病毒出现,最多也只能使其不动作或乱动作而已!

网友V:
PLC程序本身不会中毒,只是PLC编程软件中毒

网友W(2008-10-13):
希望永远不要有plc病毒

网友X:
以下是引用plccn在2008-5-8 8:20:00的发言:
PLC病毒,我想就是加密程序吧!或者是个定时程序,最多也就是使PLC动作不正常。

网友Y:
有可能会的

网友Z:
可以清除程序,这种还是不错的.

网友AA:
bangmang 帮忙顶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