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是否可以提供与omron plc的io驱动?

楼主(2008-05-08):
各位大侠,你们好,请问wincc能否连接omron plc,可以的话需要使用什么的通讯协议呢?wincc有否提供专用的io驱动,在哪边可以下载呀?

望回答,谢谢!!

网友A:
这个到时没有用过,顺便学习下哦!

网友B:
ifix倒有omron驱动,wincc联siemens很简单,wincc联omron恐怕要绕圈子。

网友C:
wincc可以通过OPC访问omron的plc,装OMRON 的OPC服务器,通过设置Hostlink即可实现

网友D:
用组态王或力控哟,他们都有较好的驱动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