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200 组网

楼主(2008-05-08):
哪位能够帮忙提个建议,如需要将100 台左右的s7 200 plc同时采集到计算机上显示,使用什么方式既可行又比较经济?

网友A:
若数据不多的话,用自由口试试

网友B:
建议用DP通信。能够保证速度。

网友C:
s7-200是不是也要加DP模块,如果是还不如直接加以太网模块,这样组网简单很多。

网友B:
S7-200需要增加DP通信模块EM277,以太网也可以需要增加CP143,但是以太网通信的特点决定了不能保证通信的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