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08-05-10):
[upload=rar,程序图.rar]viewFile.asp?ID=3892[/upload]

网友A:
你这也叫\"恒压\"供水,恒压应该有压力反馈吧,有两种方式,一种通过压力变送器或电接点压力表直接接入变频器,一种通过压力变送器采集模拟信号入PLC,PLC通过485协议或是模拟输出模块控制变频器.你那全是通过开关量的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