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PC连接线

楼主(2008-05-16):
[upload=gif,欧姆龙plc-pc线.gif]UploadFile/2008-5/20085161110988759.gif[/upload]
用的到的,请参考!我试过的,可以使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对呀

网友B:
长知识可

网友C:
在操作手册上有

网友D:
先搞条试下

网友E:
对是对,不过一般的欧姆龙plc都是不带rs232口的,而是20针的422口,要用232通讯,一般是要加模块的啊。

网友F(2008-07-07):
两种都能用

网友G(2008-12-10):
是的,可以用

网友H(2009-08-18):
手册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