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初学者对mov的不理解

楼主(2008-05-17):
下面是一个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其梯形图中 mov传送的数据是什么?
如第一行梯形图:启动x2使能,当x3 互锁 开始执行mov k7,不懂得这个k7里面具体是什么数据,另外怎么突然冒出个k7 ,k1y000 里面饱含y0 ,y1,y2,y3四个位,这时候具体那个位工作。是不是说:k7=x2使能,x3互锁这些信息。

[upload=jpg,快照-2.jpg]UploadFile/2008-5/20085171224197188.jpg[/upload]
[upload=jpg,快照-1.jpg]UploadFile/2008-5/20085171225095677.jpg[/upload]

网友A:
k7 是常数7 也就是0111,mov k7 k1y000 意思是将 y000 值0,y001 值1,y002 值1,y000 值1

mov 与movp的区别是,Movp只接收脉冲

网友B:
谢谢楼上回答,我在认真品味您的意思。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17 20:10:15编辑过]

网友C: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D:
K1单独写是表示十进制数1。但如果放在X,Y,M,S前面表示表示4位。K1Y0,表示Y0,Y1,Y2,Y3。

相应的16位的表示是K4。如果要32位的话,就是K8了。当然也要用32位的指令。

网友E:
以下是引用jiabin在2008-5-20 15:56:00的发言:
还是不太明白。

那2楼说的\"k7 是常数7 也就是0111,mov k7 k1y000 意思是将 y000 值0,y001 值1,y002 值1,y003 值1\"

其中\"y000-y003\"也就是4位啊.

你说的k4就是16位了,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F:
学习中.....我是新手.刚来看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听老师讲课.现在用到了.再想来学觉得有点吃力了

网友G:
K7是表示数据7,用二进制表示为0111,即将k1y000表示的Y0到Y2接通,Y3不接通.

网友E:
\"16位的表示是K4。如果要32位的话,就是K8了\"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H:
K1Y0 表示Y0,Y1,Y2,Y3

K2Y0 表示Y0,Y1,Y2,Y3,Y4,Y5,Y6,Y7

K4你们就自己推了

网友I:
K7是表示十进制数据7,用二进制表示为0111,即将k1y000表示的Y0到Y2接通,Y3不接通.
K1Y000 表示Y003 Y002,Y001,Y000
K2Y000 表示Y007 Y006 Y005 Y004 Y003 Y002,Y001,Y000
如此类推

网友J(2008-07-03):
MOV K7 K1M0 这样就是4位,占M0~M3

MOV K7 K4M0 这样就是占了16位,占M0~M15

网友K:
谢谢,学到有用的东东了

网友:
刚来,学习,你们说什么都新鲜~~

网友L(2009-12-06):
k7是10进制数。转换成2进制是0111。

k1y0 的意思是指y0后面四位。即y0,y1,y2,y3。如果是k2y0代表y0后面的8位(y0--y7)。

把k7 mov到k1y0。及y0代表k7转换成2进制的第一位,y1代表k7转换成2进制后的第二位。。。。。。。。。。。

网友M:
说明书上都写了,哎,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N(2010-01-21):
请问二楼是这样的吗?

网友O(2013-06-21):
引用 网友G:
K7是表示数据7,用二进制表示为0111,即将k1y000表示的Y0到Y2接通,Y3不接通.

赞一个,精辟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赞一个,精辟

同意!